(请教各位老师)关于错误:将数据发送到运行IIS的计算机失败.详细查看HRESULT

楼主:
大家帮帮我吧.我整了好几天了也没结果.
程序是走到同步的时候弹出的.下面是程序代码.
namespace SQLMobile2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string filename = @"\Program Files\SQLMobile\sqlmobile.sdf";//@相当于转义符否则不认识这些字符
        string fname = @"F:\SQLMobileData\sqlmobile.sdf";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DeleteDB();
            Sync();

            if (sqlmobileDataSetUtil.DesignerUtil.IsRunTime())
            {
                // TODO: 删除此行代码以移除“sqlmobileDataSet.FlightData”的默认 AutoFill。
                this.flightDataTableAdapter.Fill(this.sqlmobileDataSet.FlightData);
            }
            if (sqlmobileDataSetUtil.DesignerUtil.IsRunTime())
            {
                // TODO: 删除此行代码以移除“sqlmobileDataSet.MembershipData”的默认 AutoFill。
                this.membershipDataTableAdapter.Fill(this.sqlmobileDataSet.MembershipData);
            }

        }

        private void newMenuItemMenuItem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membershipDataBindingSource.AddNew();
            SQLMobile2.MembershipDataEditViewDialog membershipdataEditViewDialog = SQLMobile2.MembershipDataEditViewDialog.Instance(this.membershipDataBindingSource);
            membershipdataEditViewDialog.ShowDialog();

        }

        private void membershipDataDataGrid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QLMobile2.MembershipDataSummaryViewDialog membershipdataSummaryViewDialog = SQLMobile2.MembershipDataSummaryViewDialog.Instance(this.membershipDataBindingSource);
            membershipdataSummaryViewDialog.ShowDialog();

        }
        private void DeleteDB()
        {

            if (System.IO.File.Exists(filename))
            {

                System.IO.File.Delete(filename);

            }

        }
        private void Sync()
        {

            //复制
            SqlCeReplication repl = new SqlCeReplication();

            repl.InternetUrl = @"http://192.168.0.7:8082/SQLMobile/sqlcesa30.dll";//这里换localhost不行
             repl.Publisher = @"SN0102";
            repl.PublisherDatabase = @"SQLMobile2";
            repl.PublisherSecurityMode = SecurityType.NTAuthentication;
            repl.Publication = @"SM2";
            repl.Subscriber = @"SQLMobile";
                      repl.SubscriberConnectionString = @"Data Source='" + filename + "';Password='';Max Database Size='128';Default Lock Escalation='100';";
            try
            {
                repl.AddSubscription(AddOption.CreateDatabase);
                repl.Synchronize();//这出的错.
            }
            catch (SqlCeException e)
            {
                MessageBox.Show(e.ToString());
            }

        }

    }
用PPC设备访问http://192.168.0.7:8082/SQLMobile/sqlcesa30.dll正常.
详细的错误是sqlceexception:无法找到指定的表FlightData可是确实有这个表呀.
public virtual int Fill(sqlmobileDataSet.MembershipDataDataTable dataTable) {
            this.Adapter.SelectCommand = this.CommandCollection[0];
            if ((this.ClearBeforeFill == true)) {
                dataTable.Clear();
            }
            int returnValue = this.Adapter.Fill(dataTable);//指示到这里出错
            return returnValue;
        }
整个配置过程是参考天极网上的资料.

麻烦各位了.

网友:
各位指点一下吧.在线等待.谢谢了.

网友:
另外我再问一下.装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2005 与sql server mobile edition 2005(配置时它自动装的这个)一样吗.另外我用VS2005RTM,还用装SSCE31SDK-CHS.msi,和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Images (CHS).msi吗?

网友:
同样问题,等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