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寄存器问题

楼主:
#define GPIO_BASE                0x40028000        /* GPIO registers base*/
GPIO寄存器定义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UNS_32 pio_inp_state;   /* Input pin state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pio_outp_set;    /* Output pin set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pio_outp_clr;    /* Output pin clear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pio_outp_state;  /* Output pin state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pio_dir_set;     /* GPIO direction set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pio_dir_clr;     /* GPIO direction clear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pio_dir_state;   /* GPIO direction state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pio_sdinp_state; /* SDRAM-Input pin state register*/
        volatile UNS_32 pio_sdoutp_set;  /* SDRAM-Output pin set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pio_sdoutp_clr;  /* SDRAM-Output pin clear register*/
        volatile UNS_32 pio_mux_set;     /* PIO mux control set register*/
        volatile UNS_32 pio_mux_clr;     /* PIO mux control clear register*/
        volatile UNS_32 pio_mux_state;   /* PIO mux state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reserved1 [3];
        volatile UNS_32 p0_pin_read;    /* P0 GPIOs pin read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p0_outp_set;    /* P0 GPIOs output set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p0_outp_clr;    /* P0 GPIOs output clear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p0_outp_state;  /* P0 GPIOs output state register */
        volatile UNS_32 p0_dir_set;     /* P0 GPIOs direction set reg */
        volatile UNS_32 p0_dir_clr;     /* P0 GPIOs direction clear reg */
        volatile UNS_32 p0_dir_state;   /* P0 GPIOs direction state reg */
。。。。。。。。。。。。。。。。

} GPIO_REGS_T;
#define GPIO  ((GPIO_REGS_T *)(GPIO_BASE))
****************************************************************************************
但手册里实际的寄存器
Port 3
0x4002 8000 P3_INP_STATE
0x4002 8004 P3_OUTP_SET
0x4002 8008 P3_OUTP_CLR
0x4002 800C P3_OUTP_STATE
Port 2
0x4002 801C P2_INP_STATE
0x4002 8020 P2_OUTP_SET
0x4002 8024 P2_OUTP_CLR
0x4002 8010 P2_DIR_SET
0x4002 8014 P2_DIR_CLR
0x4002 8018 P2_DIR_STATE
Port 0
0x4002 8040 P0_INP_STATE
0x4002 8044 P0_OUTP_SET
0x4002 8048 P0_OUTP_CLR
0x4002 804C P0_OUTP_STATE
0x4002 8050 P0_DIR_SET
0x4002 8054 P0_DIR_CLR
0x4002 8058 P0_DIR_STATE
Port 1
0x4002 8060 P1_INP_STATE
0x4002 8064 P1_OUTP_SET
0x4002 8068 P1_OUTP_CLR
0x4002 806C P1_OUTP_STATE
0x4002 8070 P1_DIR_SET
0x4002 8074 P1_DIR_CLR
0x4002 8078 P1_DIR_STATE
。。。。。。。。。
对比发现寄存器排列顺序不一致啊,那他们怎么能相互对应起来呢

网友:
你在结构中可以定义一些reserved的无用变量啊,反正能对齐就可以了

网友A:
是对应的,只是他名字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对应的,只是他名字不一样而已。。。

唉,这个问题我回答过,不过现在我也找不到在哪里了,挺长的,现在没有空回答。---我觉得楼主你要看看C语言,结构体那部分以及ARM的数据手册,地址等,我只能这么建议了
楼主你在搜索栏里面搜索“IO”估计还可以找到。唉。建议eeworld把一些初学者必备的问题分到一个标签下,让他们自己去看,免得重复发这些问题。浪费资源。

网友A:
我明白那个结构体的,只是它命名的方式不一样,弄得我看了好半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那个结构体的,只是它命名的方式不一样,弄得我看了好半天的

哈哈,这个东西估计不是2440的,X86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