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定一个热键启动指定的程序?

楼主:
我使用2440,wince4.2,应用程序也写好了,功能正常,还带有一个4×4的键盘(键盘也调试好了)。
现在是通过触摸屏启动应用程序,现在想实现以下功能:
通过键盘上一个按钮启动应用程序,最好是启动后再按这个按钮一下,就能关闭程序。
请各位大侠,给个思路。因为键盘驱动是自己写的,能不能在驱动加入这个功能?

网友:
当然可以,在键盘驱动IST里,判断if(vkey=="指定的热键") 就call一个程序。 然后这个程序负责检查你的应用程序是否运行起来,如果没有则运行;如果有,则关闭。

网友A:
可以加在驱动中,没有问题

启动一个程序十分简单,直接调用
退出,可以通过发自定义消息来实现:驱动发消息,应用接收此消息后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在驱动中,没有问题

启动一个程序十分简单,直接调用
退出,可以通过发自定义消息来实现:驱动发消息,应用接收此消息后退出

也行呀。。

网友:
也有一些办法,比如注册一个新的键值,然后用一个应用去接收这个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