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再wince上如何检验usb口是否已经接续?

楼主:
请问再wince上如何检验usb口是否已经接续?

另外,pc方面在接续后需要做什么动作通知wince已经接续了usb?谢谢

网友A:
usb 插上去以后 D+ 线会变低,通过这个主机知道有设备连接,然后发送命令
从设备通过判断有无5v接入,5v接入后拉低D+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插上去以后 D+ 线会变低,通过这个主机知道有设备连接,然后发送命令
从设备通过判断有无5v接入,5v接入后拉低D+线

对头,类似SD卡,哈哈
楼主可以手动拉低D+试试,俺试过,可行。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

不过在vc写的pc端应用程序里,应该用什么完成拉低D+这个动作呢?pc端是slav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

不过在vc写的pc端应用程序里,应该用什么完成拉低D+这个动作呢?pc端是slave

唉,你用用个下拉电阻就可以了。USB识别是机械动作,不是程序实现的。程序只是负责检测这个机械动作。

网友:
用软件在WINCE中来模拟“usb 插上去以后 D+ 线会变低,通过这个主机知道有设备连接,然后发送命令 从设备通过判断有无5v接入,5v接入后拉低D+线”这个时序,建议看一下WINCE的帮助(XSCALE与Samsung系列实现方式不同,前者在project.reg实现,后者在init.c实现);

网友:
wince设备上应该有一个中断去判断是否插入USB数据线或者充电器,否则难不成wince一直去轮询那个5v的电压?

网友:
是啊 ,在WINCE usb driver 那边应该用中断判断的.就是不知道是那个.我好像只看到一个USB中断.
按道理至少应该有两个啊.d+线和5V

网友:
我们一直都用一个GPIO中断来检测USB的插入和拔出,理论上来D+,D-来检测也可以,但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实际使用的效果如何?
请有使用D+和D-来检测USB插拔的朋友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驱动中确实有模拟这一动作的部分,我看丢了,
在应用程序里给驱动发一条命令就可以了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应用程序里给驱动发一条命令就可以了 .....這個做法好嗎?感覺還是要在驅動層來做這些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