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 5.0 DM9000E驱动问题

楼主(2008-05-11):
请教WinCE 5.0 DM9000E驱动问题
我的开发板上DM9000e没法驱动,驱动加载时已经正确的读出了网卡的ID,但进到windows ce 里打开网络与拨号连接里面却没有出现DM9CE1的网卡图标。在命令行里运行ipconfig 提示 no ipv4 adapter found 请教各位前辈,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是否在platform builder里还有什么组件需要加呢?
builder
windows
开发
网卡
WindowCE

网友A:
Wired Local Area Network (802.3, 802.5)等组件有没有选择。
建议使用Mobile HandHeld的模板定制系统。

网友B:
已经解决。是驱动本身的问题,感谢参与者,谢谢。

网友C(2008-11-07):
兄弟,你是怎么解决的,我正在从事这个,感觉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D(2011-09-13):
求答案
兄弟,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