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viceIOControl 问题?

楼主:
用MFC,把USB盘上的img文件写到Flash 上, Flash 也是用USB接口连接到PC 上。

1.请问从U盘上读时 ReadFile 前必须调用DeviceIOControl,写时WriteFile 都必须调用这个DeviceIOControl 吗?

2. 如果CreateFile的第一次参数文件名用CreateFile("\\\\.\\I:".....再调用DeviceIOControl 都正确,但是如果在hDevice = CreateFile("\\\\.\\I:\\abc.img", 指定了具体的img 文件名时,返回错误
这是我的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 hDevice,
        IOCTL_DISK_GET_DRIVE_GEOMETRY,
        NULL,
        0,
        &dg,
        sizeof( DISK_GEOMETRY ),
        &dwBytesReturned,
        NULL );

估计是这个控制码没写对,对于读写如何设置这种这个控制码,谢谢!

网友:
1、如果你不是直接写扇区就不需要DeviceIOControl。
2、\\\\.\\是打开设备用的,打开文件不要加这个。

大概做法是:打开文件、打开设备、LOCK设备、读文件、写设备、关闭文件、DISMOUNT设备、关闭设备。

网友: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