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与vc2005开发嵌入式的比较,大家发表意见

楼主(2008-07-08):
EVC与vc2005开发嵌入式的比较,大家发表意见
我用vc2005开发嵌入式, 开发好的系统在pda上运行时,觉得速度很慢,如果用evc开发的话,速度如何?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开发
如何

网友A:
vc2005开发是个趋向~:-)

网友B:
我也用vc2005,现在CE6.0不是已经把PB都和它整一块儿了吗?
具体没用过!同意1楼

网友C:
一个是 C++ ,一个是 .Net
速度上肯定有差距了。
这个是你我无法改变的,能改变的是硬件供应商,用不了多久,速度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D:
感觉evc和vc2005大家都是用c++开发了。
如果不使用mfc之类的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E:
也有可能是自己写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