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串口调不通!!原因分析

楼主:
在wince下做了一个串口通信程序,代码是书上的,可是在s3c2440板子上试验,调不通,下了一个wince串口调试助手,也是不通,既看不到发出的数据也看不到收不到的数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确定串口驱动没有问题?

然后贴出代码来吧!

网友:
看看你的串口能不能打开成功先~

网友:
调试一下代码吧,确定你的串口选择是否正确,串口打开是否成功,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串口读写函数是否正常执行。

网友:
硬件驱动没有搞好

网友:
串口可以打开,恩,现在也怀疑是驱动的问题,是不是板子代的串口驱动是做调试用的,要修改驱动变成通信用的串口?
有没有比较详细的修改方法?

网友:
首先看看你的板子上有几个串口。如果有多个,最好是都试一下。

一般调试用的串口与通信用的串口不是同一个。

网友:
2440的官方bsp是以uart1作为 调试信息串口~~你只能尝试用uart0或者uart2作为串口通信设计~

网友:
一般来说,2440中WINCE的COM1是UART0。
不要把硬件连接搞错了。
驱动,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上网搜一下wince 串口驱动应该可以查到你要的答案!

网友:
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