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液晶1602和点阵液晶12864 地址的疑惑(初学者提问)

楼主:
字符液晶1602 确定显示位置的时候  80H 加上地址码 00H-27H  40H-67H。对于80H是如何得出来的?
点阵液晶12864  确定显示位置的时候  B8H 加上页码  40H 加上列码。   对于B8H 40H 又是如何的出来的?
恳请大侠们,赐教啊~!!
谢谢先~~~~

网友A:
这个一般是液晶的寄存器配置字,出厂的时候就定了的,你往里面写就行了,不用管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液晶的寄存器配置字,出厂的时候就定了的,你往里面写就行了,不用管是怎么得出来的

对,楼主找个程序仔细体会一下即可。

网友:
那是厂家已经定好的了!如果真要深究就去研究它的驱动芯片!

网友:
看我BLOG里有个完整的demo
16202 的, 128*64 的

网友:
那是寄存器要求的控制字格式,你看看那些指令格式就知道了。

网友:
是啊。固有的东西。

网友:
我当时做LCD的时候不弄不明白这些地址,你可以找个样例先烧进去看看,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这是对DDRAM寻址,格式为:
        RS |R/W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
        0  | 0  |1  |DDRAM地址:00-27H,40-67H     |
最高位D7是1,即1XXXXXXX,换算成16进制就是0x80,
你要把字符写到第一行,第一位置,只需要0x80+0,写入的字符就在指定位置显示.
         写到第2行,第一位置,只需要0x80+0x40
就是说这个0x80是由于器件设计成的固有格式

网友:
说的不好,修改了一下
这是对DDRAM寻址,格式为:
        RS |R/W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
         0  | 0  |1  |DDRAM地址:00-27H,40-67H    |
最高位D7是1,即1XXXXXXX,换算成16进制就是0x80,
你要把字符写到第一行,第一位置,只需要先指定地址0x80+0,然后写入字符,就在指定位置显示该字符.
        写到第2行,第一位置  ,只需要先指定地址0x80+0x40
就是说这个0x80是由于器件设计成的固有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