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改 power button 驱动,注释掉了PowerOffSystem(); 可仍然有效果,很奇怪

楼主:
我修改 power button 驱动,注释掉了PowerOffSystem();
可仍然有效果,很奇怪

// Soft reset and standard suspend-resume both start with suspend for now.
                    #if (WINCEOSVER >= 400)
                        // call whichever shutdown API is available
                        if(gpfnSetSystemPowerState != NULL)
                        {
                            gpfnSetSystemPowerState(NULL, POWER_STATE_SUSPEND, POWER_FORCE);
                        }
                        else
                        {
                            //PowerOffSystem();

                        }
                    #else
                        //PowerOffSystem();

                    #endif

iyj

网友:
那你试着将前后整个函数都注释掉,其实是在函数开始直接return,试试还有没有效果。

网友:
也有可能,LZ注释的不是地方

或者注释对地方,但没有编译生效,应用于系统中。

网友:
如果你是用5.0的话~尝试一下click
"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网友:
生效的是这句代码:gpfnSetSystemPowerState(NULL, POWER_STATE_SUSPEND, POWER_FORCE);
你注释掉的代码,根本不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