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中第八章就一个例子,利用ADO访问ACCESS的一个问题

楼主:
  为什么程序的CreataConnection()时就该语句hr= CLSIDFromProgID( g_szADOCE31ConnProgID, &tClsid );就无法正确执行。

在程序中只量把ADOCE30.h换成了ADOCE31.h。另外程序中所有的ADOCE30也全换成了ADOCE31。

急!!参与有分啊~~~~!!!谢谢!!

网友:
什么叫无法正确执行?  是结果不对? 还是?

最好把错误代码描述出来, 有什么提示?

网友:
错误是什么?是编译错误?还是运行时弹出错误?还是抛出异常?如果不将ADOCE30换成31的,会出错吗?

网友:
就是hr的返回值是负值,正确的话,应该是0才是。

网友:
One of the values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is returned.

Value                 Description
S_OK                 The class identifier was retrieved successfully.
CO_E_CLASSSTRING     The registered class identifier for the ProgID is invalid.
REGDB_E_WRITEREGDB   An error occurred writing the class identifier to the registry.
REGDB_E_CLASSNOTREG  The class identifier for the ProgID cannot be found in the registry.

你比对一下返回的hr,和上面的的值一样, 就知道是什么错误了。

网友:
如上,光知道不正确还不够,对比一下到底是哪个错误,才能确定错误根源。

网友:
进来参与讨论

网友:
谢谢各位,额很傻呀。
最终找到了错误,是COM没有初始化。

网友:
怎么办,发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