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请问wince下怎么设置系统的声道!谢谢!

楼主(2008-05-07):
请问wince下怎么设置系统的声道!谢谢!
请问在wince下怎么设置系统的声道,
感激不尽
系统
wince

网友A:
你是要设置声道的音量吗?
waveoutSetVolume可以设置2个声道的音量,你可以把2个声道设置成一样的,当然也可以设置不一样的;同样,关闭,打开某个声道都可以用它来完成。

网友B:
请问是怎么设置的,第一个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才能分别设置两个声道的音量

网友C:
ibasicaudio.put_Balance能设置吗???

网友:
大佬,你查查帮助不就完全清楚了?waveoutSetVolume第二个参数高字节是左声道音量,低字节是右声道音量,就这么简单。

网友D:
如yashi 所说EVC的帮助如下:
The low-order word contains the left-channel volume setting, and the high-order word contains the right-channel set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