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is上网相对于modem上网有何优势?

楼主(2008-07-01):
ndis上网相对于modem上网有何优势?
从使用角度来看,ndis上网相对于modem上网有何优势?
望高手指教,谢谢!
上网

网友A:
这两个有可比性吗?
NDIS是基于操作系统的一个虚拟驱动,提供统一接口,便于使用不同的上网硬件,只要厂商开发出符合NDIS接口要求的驱动,能被加载并被NDIS调用就行。应用层就不管了。
MODEM是指直接用MODEM的AT命令集进行联网及通信,绕过操作系统的支持,所有的命令及操作都需要自己做。

网友B:
额,1楼正解。

网友C:
NDIS是网络驱动程序借口标准,MODEM是调制解调器,两者不是同类概念。不知道LZ要拿MODEM和哪种上网方式对比,只能说MODEM的速度是很慢的。

网友D:
我是想说有一个符合USB设备,可影射为modem、网卡等多个端口,通过为modem、网卡都能拨号上网,不知道这两种上网方式有何区别?网卡拨号相对modem拨号有啥优势啊?

网友E:
有的设备不支持网卡接口,没有通用的网络协议。但是支持modem接口,通过AT命令拨号。
一般能用网卡模式就用网卡模式。

网友F: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首先,NDIS是工作数据链路层的驱动程序库
和你的MODEM没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