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开发过GPRS发送彩信的项目的大侠来看了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用simenz MC55模块实现通过GPRS发送彩信的项目,
现在有几个问题,请各位帮忙:
1.彩信MMS的具体标准格式是什么?
2.有了彩信文件后怎么打包成PDU?
3.打包成PDU后,已经实现连接了,怎么把彩信发送到一个指定的手机后?
是不是建立好连接后要用socket把数据发送出去,怎么发送啊,
请达人指教~~~~谢谢~~~

网友:
还说明一下:我的那个猫已经带TCP/IP协议了

网友:
NOKIA 的開發網站有過這樣的資料,去看看。或者,去看彩信標準協議網站。

网友:
谢谢,能不能再详细点啊

网友:
我目前还没连上网呢,
我用过AT指令AT+CGDATA=PPP,1后,显示connect,一段时间后,返回no carrier,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前面的AT指令是这样的:
AT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SQ
+CSQ:   26,99

AT+CGATT=1
OK
AT+CGACT=1,1
OK

AT+CGDATA=PPP,1
CONNECT
...
No carrier
不知道怎么回事?
帮忙啊

网友:
我也正在做,加下QQ:235263104;MSN:chineseboymiao@hotmail.com

网友:
是想接分,也想学习

要学习,就需要可用分

要可用分,就得支持、解答

我想学习,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大侠解答和关注各个问题

所以我只好大力顶帖!

希望每一帖都在头条^_^

所以,我顶完这帖顶那帖!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
LZ ,我也遇到了你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望指教阿~~~QQ:14945143

网友:
如果不限于模块的话,可以考虑直接用SIMCOM的SIM306,支持接发彩信

关于彩信的PDU,可用去看相应的协议,网上资料有很多

MC55没有用过,不知道它的TCP连接那块AT命令是什么样子的

TCP部分的AT命令没有统一标准,各家厂商都不一样的

网友:
此时再查一下CSQ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一类的项目 彩信文件的格式就是smil的 。你可以去Nokia的官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