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内核解压一半时出错?

楼主:
做了两块,一块正常,另一块不知道为什么内核在sdram里解压一半时就出错了,每次出错都不一样。时钟电压均正常,虚焊基本已排除。
这会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
存储内核镜像的flash是否换过?
SDRAM是否换过?

网友:
已换,两种可替换接法intel和sst的flash都换过,sdram也换过,均不行。

网友:
现在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两片sdram的高位数据线接法不一样。第1片DQ[8]到DQ[15]分别为data【8】到data【15】,但是第二片DQ[8]到DQ[15]接成了data【31】到data【16】,也就是说两个是反着的,一个从低到高,一个工高到低。我想可能只是在这个高片sdram里改变了数据存储的结构吧,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引起这种错误?但是另一块板又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第二片DQ[8]到DQ[15]接成了data【31】到data【24】,上面写错了。

网友:
这个不会引起错误,因为“错进错出”,你可以自己在纸上模拟一下。我曾经花了4张A4纸去论证的呵呵。

每次解压到一半,这个一半是每次都一样吗?

网友:
你的精神值得学习,看来我差太远了。我想了下也是错进错出,没有去论证,因为已经有板子能正常工作了。呵呵
基本到一半的位置,也不是每次一样。程序也重新烧写了几遍,还是不行。现在想是不是pcb板本身的问题,因为这批板子无论从材质到焊接等,比上一板的差很多。一个QFN的片子吹了下板子尽然糊了,太晕了。以前那块板在这温度下吹了几少次都没糊过。

网友:
其实是笨的,而且那时钻了牛角尖。现在想想,其实只要一张A4纸就行的:-)

每次位置不定,排除了芯片、焊接的问题,那应该怀疑PCB板了,尤其是总线部分。与其继续纠缠在这块板上,不如立即新焊另外一块板子了,焊个最小系统赶紧验证一下。

网友:
换个板子吧 其实你这个data线接错可能会有影响的 可能导致软件的SDRAM初始化部分失败,然后这块SDRAM不稳定随机读写出错是很正常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可能是Ram读写不稳定造成的 建议换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