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数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在keil中
const char code tab1[];
const char far  tab2[];
这两个数组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加code什么时候加far?

网友:
在你的代码需要分段(大于64K)的时候。

网友:
CODE决定这个数据存放的区域

放在代码段,也就是ROM区

网友:
这个CODE在实际中用得不是很多

网友:
CODE是存储器类型,那far是什么类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