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 Emulator 3.0能单独使用吗?还是必须在vs2008下使 ...

楼主(2008-12-23):
Device Emulator 3.0能单独使用吗?还是必须在vs2008下使用?
我装的是vs2005,不晓得能不能使用.
能给个说法吗?
谢谢!
还是

网友A:
单独使用好像是不行吧
模拟器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网友B:
这问题用问吗?你自己动手点击一下,不久知道答案了?

网友C:
vs2005中自带device emulator manager的吧!

网友D:
不能单独使用

网友:
2005可以用的
单独使用为什么不可以?没有打开VS的时候直接到安装相应的目录下面运行就可以
但不确定安装是否一定需要VS,因为每次装的时候都是先装了VS后才安装Emulator的

网友E:
VS2005配Device Emulator 3,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