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发板配置问题求助

楼主:
如果想实现一个设备,可以在电视机上音视频输出,可以内嵌浏览器浏览服务器网页,大概需要些什么样的必要配置?

网友:
很难吧。如果没有微软的API,难啊

网友:
和微软的API有关吗?在电视上音频输出这个还好说点。内存浏览器也要在电视上显示吗?后才可比较难了。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类似于机顶盒,只不过不需要dvb方面的功能,不知道用什么样配置的开发板能够实现?

网友:
你的音视频解码是在设备里做,还是想电视做?
如果设备做好,想在电视上显示,那简单,加个CVBS/S端子/15pin监视器接口转换电路就行,现在的电视都支持这三种的。
当然,如果你希望支持HDMI的,需要的电路就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