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C 扩展菜单

楼主:
我想在系统菜单中添加一个分隔符, 以区分不同类别的菜单项.
在QueryContextMenu中调用AppendMenu函数, 函数可以成功, 但分隔符却看不到.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HRESULT STDMETHODCALLTYPE TestExtension::QueryContextMenu(HMENU hmenu,UINT indexMenu, UINT idCmdFirst,
                                                          UINT idCmdLast, UINT uFlags)
{
    if (!InsertMenu(hmenu, indexMenu, MF_BYPOSITION | MF_STRING, m_idc1, szItemName))
    {
        hr = E_FAIL;

        goto Error;
    }

} 这个时候没什么问题.

当我把InsertMenu的第二个参数指定为数字的时候, 分隔符插入不进去. 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
麻烦你们帮我看一下下啊 谢谢了!

网友:
你添加分隔符的代码呢?QueryContextMenu的返回值呢?

网友:
也许该试试 -1 看看有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