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BSP的一些疑问

楼主:
我想往2410 Wince5.0 BSP里面添加一些流驱动,流驱动会生成DLL文件,我的问题是做么做才会生成DLL文件。
据我所知,开发流驱动的另一种方式是在PB建立一个DLL工程,填写驱动代码,然后编译,即可把流驱动和内核打包生成映像。现在我想把流驱动放在BSP里面我应该怎么做?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修改BSP的注册表,最好找本书来看看,不是一个地方添加的

网友:
我的意思不是通过建DLL工程,编译jingle内核的那种方法

而是开发BSP里面的流驱动驱动
书上没有讲怎么弄的
不过我看到PB帮助文档上有,看来还是啃英文才是最快的。谢谢楼主了。

网友:
Developing an Operating System > Creating an OS Design with the New Platform Wizard

To create a board support package (BSP) definition for an existing BSP that integrates the BSP into the IDE Catalog, you must already have a BSP directory containing all of the source files and configuration files for your BSP.

After you generate the BSP files, you can integrate your BSP into the Catalog.

For information about creating a new BSP with the BSP Wizard by cloning a sample BSP, see Cloning an Existing BSP.

To create a new BSP definition

From the Platform menu, choose BSP Wizard.
In the Choose a Task dialog box, select Create a new BSP and then choose Next.
In the Catalog Item (.cec) File Information dialog box, in the File name for .cec file field, enter a file name for the .cec file that will contain your new BSP.
(Optional) In the Directory for .cec file field, enter the location where the .cec file will be created.
The default location is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Catalog\Cec.

Choose Next.
In the Catalog name field, enter a name for your BSP to display in the Catalog.
(Optional) In the Vendor field, type your company's name and then, in the Version field, type the version number for your BSP.
(Optional) In the Description field, type a description for your new BSP.
This is shown in the Catalog when you move the pointer over the BSP name.

Choose Next.
In the BSP directory field, type or select the directory name where the BSP files are stored in the %_WINCEROOT%\Platform directory.
In the CPU field, select the CPUs you want your BSP to support.
Note   Only CPUs included in your Platform Builder installation are listed in the CPU field.
Choose Next.
The Customization dialog box shows a graphical view of the BSP definition with no components present. You can add, modify, or remove components, such as drivers and boot loaders, to the BSP definition.

To customize the BSP definition and complete the wizard

To add a driver to the BSP, choose Add Driver.
For information about adding drivers to the BSP, see Adding a Driver to an Existing BSP.

To add a boot loader or standalone code to the BSP, choose Add bootloader or standalone c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Adding a Boot Loader to a BSP Definition.

(Optional) Modify the BSP by performing the following tasks:
To remove a component, choose Delete.
To edit a component, choose Edit and then edit the component.
When you finish modifying the BSP, choose Next.
To close the BSP Wizard and import your BSP into the Catalog, choose Finish.
Note   You can import two or more BSPs that have the same name into the Catalog, but the IDE does not support adding two or more BSPs that have the same name to an OS design.
You have now created a .cec file that describes your BSP for display in the Catalog. The BSP appears in the Third Party\BSPs node in the Catalog and is available in the New Platform Wizard for use in new OS designs.

See Also
BSP Wizard Overview | Cloning an Existing BSP | Adding a Driver to an Existing BSP | Adding a Boot Loader to a BSP Definition

网友:
--------------------------------------------Cloning an Existing BSP----------------------------------------------------
Send Feedback on this topic to the authors
See Also
BSP Wizard Overview | Creating a New BSP Definition | Adding a Driver to an Existing BSP | Adding a Boot Loader to a BSP Definition

Developing an Operating System > Creating an OS Design with the New Platform Wizard

Cloning a BSP is a convenient way to create a new BSP for your software development board (SDB) using Platform Builder.

When you clone a BSP, your new BSP is modeled after an existing BSP in Platform Builder.

When you complete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with the BSP Wizard, you will have a cloned BSP that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atalog.

Note   The BSP files are not copied to your BSP directory until step 3 in the second procedure of this topic.
For information about creating a BSP definition for an existing BSP with the BSP Wizard, see Creating a New BSP Definition.

To clone an existing BSP

From the Platform menu, choose BSP Wizard and then choose Next.
In the Choose a Task dialog box, select Clone an existing BSP and then select a BSP from the list that closely matches the microprocessor and microprocessor companion chip on your hardware, if applicable.
For information about supported BSPs in Platform Builder, see Supported Board Support Packages.

Choose Next.
In the File name for .cec file field,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Enter a name for the .cec file that provides the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display your BSP in the Catalog.
Choose the default name.
In the Directory for .cec file field, perform one of the following tasks:
Enter the directory path where the .cec file for your BSP will be created.
Choose the default directory location provided by the BSP Wizard.
Choose Next.
In the Catalog Information dialog box, in the Catalog name field, type a name for your new BSP.
This is the name that the Catalog displays.

For example, for the name, type MyGeode.

(Optional) In the Vendor field, type your company's name and then, in the Version field, type the version number for your BSP.
(Optional) In the Description field, type a description for your new BSP.
This value is shown in the Catalog when you move the pointer over the BSP name.

Choose Next.
In the Platform directory field, enter or choose the directory name where the BSP files are stored in the %_WINCEROOT%\Platform directory.
In the CPU field, select the CPUs you want your BSP to support.
Note   The BSP Wizard preselects the CPU based on the BSP you cloned.
Choose Next.
Advance to the BSP Customization dialog box by choosing Next.
The BSP Customization dialog box shows a graphical view of the BSP with components such as drivers and boot loaders. You can now add, delete, or edit the included components.

To customize the BSP and complete the wizard

In the BSP Customization dialog box, modify your BSP by adding a driver, boot loader, or standalone code.
Note   The BSP files have not been copied to your BSP directory yet. Microsoft recommends that you add drivers only after you create the BSP.
For information about modifying your BSP, see Adding a Boot Loader to a BSP Definition and Adding a Driver to an Existing BSP.

Choose Next.
To complete the process and close the BSP Wizard, choose Finish.
Note   You can import two or more BSPs that have the same name into the Catalog, but the IDE does not support adding two or more BSPs that have the same name to a sample OS design.
You have created a BSP that is a clone of the existing BSP. The new BSP appears in the Third Party\BSPs node in the Catalog.

Note   If you had previously added the .cec file to the Catalog, remove it by using the Manage Catalog Features dialog box from the File menu. Then import the edited .cec file again.

网友:
你是在哪个版本的wince上开发??

根据不同的版本,你需要修改cec文件或者pbxml文件。

网友:
PB5.0
yashi
cec文件里面BuildMethod块,描述了编译的方法,也是ComponentType块的一部分,为了加深对上一次编译阶段的理解,我们详细说一下此块中Step和Action两个条目。
------------------------再次感谢yashi帮助。有人指点就是好,不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