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wince 4.2下的ftp服务器安装程序?

楼主:
设备是 ARM 2410-S 系统是wince4.2 网上的FTP系统是ARMV4_FTPServer.exe和ARMVI_FTPServer.exe,我这个设备能用吗? 如果不能用 我该去哪里找能用的?

网友:
CE下没有通用的软件,只能LZ试试看可不可以

网友:
刚才才在ARM 2410-S上安装了ARMV4_FTPServer.exe 能运行 没问题  但是我没网线 无法和我的电脑连接起来 下午买根网线回来试试

网友:
买了交叉线回来连上, 现在板子上启动ARMV4_FTPServer.exe,在电脑上拿FTP客户端软件ping板子的IP 默认端口21  但是ping不通,为什么?是不是板子上的系统(wince4.2英文版)问题?

网友A:
先确定网络能用,在尝试FTP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网络能用,在尝试FTP访问。

试了很长时间了 越来越觉得是wince系统网络那部分有问题  因为我找到了一个network文件夹  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为空! 就不能设置IP什么的

网友:
用WINCE 自己的FTP功能 那肯定是可以用的,我刚刚搞定可以加用户名和密码的 可以去我的BLOG看看 我把方法都写进去了

网友B:
NetWork文件夹一般都是空的,要设置ip,应该打开控制面板的网络连接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网络能用,在尝试FTP访问。

试了很长时间了 越来越觉得是wince系统网络那部分有问题? 因为我找到了一个network文件夹? 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为空! 就不能设置IP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tWork文件夹一般都是空的,要设置ip,应该打开控制面板的网络连接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网络能用,在尝试FTP访问。

试了很长时间了 越来越觉得是wince系统网络那部分有问题? 因为我找到了一个network文件夹? 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为空! 就不能设置IP什么的

问题是  控制面板中根本没有没有网络连接那一项  我怀疑是不是那个wince没有装网络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etWork文件夹一般都是空的,要设置ip,应该打开控制面板的网络连接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网络能用,在尝试FTP访问。

试了很长时间了 越来越觉得是wince系统网络那部分有问题  因为我找到了一个network文件夹  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为空! 就不能设置IP什么的

问题是  控制面板中根本没有没有网络连接那一项  我怀疑是不是那个wince没有…

如果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该内核在定制的时候没有添加Network User Interface这个组件,,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其他网络相关的组件都添加好了,忘了添加NUI这个组件,没法设置IP

网友:
如果你的内核是别人或者上游厂商给提供的,你可以咨询下对方是否给你添加全了要用的组件,或者是你提供给对方的需求是否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