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读EEPROM的问题

楼主:
bit ReadNByte(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bab,uchar *p,uint n)
{
        uint i;
        I2C_Start();
        SendData(sla);
        Test_Ack();
        if(flag1==0)        return(0);
        SendData(suba);
        Test_Ack();
        if(flag1==0)        return(0);

                SendData(subab);
        Test_Ack();
        if(flag1==0)        return(0);

        I2C_Start();
        SendData(sla+1);
        Test_Ack();
        if(flag1==0)        return(0);
        for(i=0;i                 {
                 *(p+i)=ReceiveData();
                 ACK();
        }
        *(p+n-1)=ReceiveData();//这一行

        NoACK();
        I2C_Stop();
        return(1);
}

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一行,假设我要读10个字节for(i=0;i 为什么还要读下最后个字节呢

网友:
上面是i

网友:
其实这个也是协议这么规定的。

网友:
应该是协议双方的约定!

网友:
i=0;i 主机读到最后一个就不需要再发送ACK();所以省略一次操作。

网友:
按照I2C的协议,读操作的最后1BYTE,需要先返回NACK,后停止。

网友:
        for(i=0;i {
        *(p+i)=ReceiveData();
        ACK();
        }
        *(p+n-1)=ReceiveData();//这一行
如果你读一个字节的话(n==1),就不用进FOR里面了,也是说最后一个字节*(p+n-1)=ReceiveData();读出来。然后I2C协议的 noack()回答

网友:
IIC内存器件收到ack地址指针加1下一次在这个地址操作.器件还等待下一次操作。IIC内存器件收到NOack说明是停止操作
不过IIC内存操作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写入时有的器件一次写8个字节,有的器件写16个字节........。也就是说如果是一次写8个字节一个起动信号后一次写入只在8个字节内操作,设要写入10个字节数据地址从00H开始,第9个字节会从新写到00H,第10个字节写到0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