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下用PB做成的NK。NB0和NK。BIN有32M??

楼主(2008-07-13):
WINCE下用PB做成的NK。NB0和NK。BIN有32M??
我用厂商提供的BSP生成了NB0和BIN文件竞有32M。。。。不是说在NBO只有4K吗??
谁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呀

网友A:
4K?那时2440的开始引导程序,要放在2440的内部StepStone的,StepLdr.nb0。
nk.nb0那是操作系统,也就是WINCE5的镜像。

网友B:
我想问一下,,,4K的引导程序可以从BSP里面得到吗》》BSP里面还有EBOOT,不过我没看到那个文件

网友C:
你是什么cpu呀?用什么flash? 不是所谓的情况启动代码都只有4k的,那是三星为了推销他家的nandflash想出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