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程序下载到NK内核 下载目标板 无法运行

楼主:
Windows CE.NET的应用为MyApp.exe
1.将MyApp.exe复制到E:\PROJECTS\MyWinCE\RelDir\CEPC_X86Release目录下;
2.创建快捷方式文件MyApp.lnk(文本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10#\Windows\MyApp.exe MyApp.lnk文件也放入E:\PROJECTS\MyWinCE\RelDir\CEPC_X86Release目录下
3.添加User Feature.PlatformBuilder IDE->FeatureView->在"MyWinCE Features"上Right Click鼠标->Insert User Feature->指向想打包的文件。(把MyApp.exe和MyApp.lnk添加进去)
4.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dat文件,添加如下内容: Directory("\Windows\Startup"):-File("MyApp.lnk","\Windows\MyApp.lnk")
5.Platform Builder IDE->菜单Build->MakeImage(记得千万不要Build或者Rebuild,否则你就要重新来一遍)到此得到的NK.bin就包含了应用程序MyApp.exe和MyApp.lnk,然后目标板重新加载NK内核,加载成功.
6.点击目标板上的MyApp.exe文件 显示“找不到"MyApp"(或它的某一个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

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下资料,告诉我: 在EVC中选择setting,然后再把MFC改为静态链接库,就一些都OK了,下载到开发板上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重新加载一次后还是不好使,请问是不是我哪个地方漏掉了或者哪个地方理解错了导致操作错误。
当然大家有别的方法也行 我就是要实现EVC或PB程序下载到目标板上能够永久保存。

网友:
如果是直接复制到开发板上,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吗?

网友:
我的EVC与目标板用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和Manual Server连接的 这样下载到目标板上能运行 但是一断电程序就没了

网友:
你第二次有没有重新编译os啊。

网友:
没有 我只Platform Builder IDE->菜单Build->MakeImage
然后再让目标板重新加载了下NK内核

网友:
应用是Release版吗?

网友A:
你只是将程序copy到了Release目录,但是没有将程序include到platform.bib或者project.bib文件里去,所以build生成的nk.bin里面是没有你的应用程序的。

你只是为测试用,图方便的话,只要将Release目录下的ce.bib修改一下,包含你的exe文件,然后makeimg即可。

网友B:
确认是否是Debug的版本?
建议重启设备,将MyApp.exe拷贝过去,看是否正常。
如果也出现这种问题,就说明是你的MyApp.exe的问题。
否则,就是打包到NK.bin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是否是Debug的版本?
建议重启设备,将MyApp.exe拷贝过去,看是否正常。
如果也出现这种问题,就说明是你的MyApp.exe的问题。
否则,就是打包到NK.bin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 我要重新弄一次 弄好了我就结贴

网友:
弄好了 应该是我在PB定制内核的时候是用的Release 而我在EVC程序的时候用的是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将程序copy到了Release目录,但是没有将程序include到platform.bib或者project.bib文件里去,所以build生成的nk.bin里面是没有你的应用程序的。

你只是为测试用,图方便的话,只要将Release目录下的ce.bib修改一下,包含你的exe文件,然后makeimg即可。

我用的这种方法:添加User Feature.PlatformBuilder IDE->FeatureView->在"MyWinCE Features"上Right Click鼠标->Insert User Feature->指向想打包的文件。(把MyApp.exe和MyApp.lnk添加进去)

我用你这种方法不好使: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H
他提示说H是不识别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