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编译问题,有经验的高手请进!

楼主:
用EVC 4.0对TCPMP 0.72进行编译时显示"The build cannot proceed because the current target CPU for the dependent project does not match the one for the active project. Please select a CPU shared by all the projects".
我用的WINCE5.0 SDK是"WCE ARMV4I".无法编译!

网友:
编译成ARMV4

网友:
如果要编译WCE ARMV4I,需要对每一个Project设置编译属性,参照ARMV4的即可。
建议先用ARMV4的编译,也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的。

网友:
The build cannot proceed because the current target CPU for the dependent project does not match the one for the active project. Please select a CPU shared by all the projects

把所有组件都选择了重新编译ARMV4 或者 ARMV4I(可能需要手动克隆ARMV4的选项参数)

或者重新建一个ARMV4I的 sample  类似那个 ARM下面的例子, 将其它的相关的依赖库加入你当前的项目。

网友:
编译过程:
http://blog.eeworld.net/tjololo/archive/2008/06/05/2514355.aspx

网友:
到张挺的博客去看看.关于TCPMP的应用,有代码,一步到位!绝对有价值:http://blog.eeworld.net/zhangting00_2000/archive/2009/04/20/409527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