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出现奇怪现象,求助!

楼主(2008-07-24):
单片机IO口出现奇怪现象,求助!
大家好!我用的单片机是C8051F020,我的三个IO口出了问题,设置IO口是漏极开路状态,交叉开关也没问题,没有数字外设。有两个奇怪的现象
一。我写P2=0XFF;,在KEIL中看P2.7始终是0,其它口是1.量单片机P2.7引脚,引脚上也是0V电压,也就是说无法对P2.7写1,而且P2.7脚没有接外部电路。
二。当我对P2.7脚接外部上拉电阻和上拉5V电压时,无论对P2.7写0还是1,P2.7脚始终是5V。
求助!这是什么原因,想不通啊,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问题
外设

网友A:
定义该脚为输出了吗

网友B:
没看spec,P2.7默认是什么功能?有没有被定义成功能脚?应该定义成IO口,并且要设为输出。

网友C:
恩,这些都定义好的。就算没定义好的话,也是都没定义好,但其他口是正常的,就这个IO口不正常。

网友D:
换个单片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