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ateService ("...", 0)

楼主:
我要在eVC下写个应用程序, 运行在Wince 5.0系统下, 去调用一个service, 现在找到一个可用的函数:ActivateService ("...", 0)。 不过在eVC下调用的时候, 编译器提示error C2065: 'ActivateServic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ActivateService 这个函数是Wince的库函数, 怎么才能在eVC下调用这个函数?

Help.

网友: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to load a service.

HANDLE ActivateService(
  LPCWSTR lpszDevKey,
  DWORD dwClientInfo
);
Parameters
lpszDevKey
[in] Pointer to the string that contains the name of the service to loa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ervice's DLL name and other parameters is specified in the registry key HKEY_LOCAL_MACHINE\Services\lpszDevKey.
dwClientInfo
[in] Reserved and should be set to zero.
Return Values
A handle to the service is returned on success. A NULL value is returned on failure. For extended error information, call GetLastError.

Remarks
Once ActivateService has been called, Services.exe retriev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rvice in HKEY_LOCAL_MACHINE\Services\lpszDevKey and loads the service as if it were being loaded upon system initializ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etting up a service registry key for ActivateService or for use at system initialization, see Services.exe Registry Settings.

Security Note   ActivateService can be called from either trusted or untrusted applications, regardless of the setting of the DEVFLAGS_TRUSTEDCALLERONLY registry flag for the service. If a trusted application activates a service, an untrusted application cannot unload the service. However, if an untrusted application activates the service, then either a trusted application or an untrusted application can unload the service.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0 and later.
Header: Service.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网友:
现在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可以使eVC去调用Wince的库函数?

网友:
声明一下就行了
extern "C" HANDLE ActivateService( LPCWSTR lpszDevKey, DWORD dwClientInfo);

网友:
把头文件包进来,把库文件link进来估计就可以吧
相关路径的设置好象在EVC的tools-->options下面

网友:
got it

thanks gu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