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牙串口问题

楼主(2008-08-26):
请教蓝牙串口问题
USB虚拟串口一般有两个,例如COM7,COM8.蓝牙只有一个,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样才能将蓝牙也虚拟成两个?谢谢.
怎么样
问题
蓝牙串口

网友A:
.......为什么要虚拟成两个?监测?

网友B:
是啊,呵呵 所以需要虚拟成两个,USB本来就是,哎,有没有人知道的?

网友C:
貌似以前有帖子说过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
你要检测什么内容?GPRS还是电话?

网友D:
我要实现一个检测功能,但要同时用到J2ME和AT指令,J2ME用一个串口,AT指令用另外一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