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sta中的inf和sys

楼主(2008-03-02):
关于vista中的inf和sys
vista中将.inf copy到windows\inf 将.sys copy到windows\system32\drivers
插入硬件,提示找到新硬件, 点击自动搜索安装(只有这一项,不像xp还能选择路径安装),提示"在inf中找不到所需的行"
但是在设备管理器相关设备(标有感叹号)点击"更新驱动程序"->选定windows\inf 下的该.inf文件 即可安装成功
请问如何一开始的自动安装驱动就可以成功,是不是.inf copy的位置不对
安装
vista
感叹号
如何

网友A:
就没有人知道?

网友B:
你首先要确定的你驱动,经过测试可以识别你的硬件!就是手工可以安装成功!

网友C:
手工指定inf文件是可以成功的

网友D:
手工测试的环境是什么?如果是xp,当你把驱动移到vista时,要编译一个vista版本的驱动!

网友E:
原先的驱动是xp的 在vista下必须手工指定inf路径才可以安装成功,如果自动搜索不能成功,现在客户要求自动搜索就可以安装

网友F(2008-04-30):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G: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