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cket API 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关于socket API 的问题
我做的是服务器端软件
我用recv()函数时发现一个问题,当没有数据到的时候recv()函数会一直等待,当客户端正常关闭套接字后
recv()函数返回0 ,当我把网线拔了以后(也就是出现网络故障时)我原本以为recv()函数会返回SOCKET_ERROR
但是他尽然不会返回,而一直在等待,

下面有两个问题请高手们帮我看看,谢谢。

在出现网络故障时recv()函数是不是一定会返回,而且返回值为SOCKET_ERROR???

如果出现网络故障recv()函数不能返回的话,怎么样才能让他返回???

网友:
這是正常的,要等到 KeepAlive 觸發才生效

Windows 默認的 KeepALive 是幾個小時。

我的 blog 上有個記錄 http://redsoft.yculblog.com

KeepAlive 不屬於 TCP 標准裡的

WinCE 有沒有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1:设置一下revc超时就不会一直等待了,最好的解决是在revc前先ioctlsocket(hSocket, lCommand, lpArgument)察看一下是否有数据.

2:0一般是为超时

3:如果socket发生错误会返回SOCKET_ERROR,错误状态可用WSAGetLastError()获得(如状态 WSAEWOULDBLOCK 缓冲器忙碌)

!! socket一错误就会返回的,故障会也返回, 一直等待一般是没数据才等,解决就是如1所说.
whlie(SOCKET_ERROR != ioctlsocket(m_hSocket, FIONREAD, &dwLength))
{
   if(dwLength>0)
   {
     recv();
   }
   else
   {
     // waitting next data
     Sleep(20);
   }
}

网友:
你可以用select, 使用非阻塞的,就能马上返回。

网友:
这个帖子讲select

http://blog.eeworld.net/hnarke/archive/2008/03/27/2222539.aspx

网友:
為什麼我回復的不見了?

网友:
可以用select, 使用非阻塞的,就能马上返回。

------------------
不會的。

网友:
我在WinCE下测试过了,
当我把网线拔了以后(也就是出现网络故障时)recv()函数确实是不会返回的,
至少我等了几分钟都没返回,

明天我测测看等上几个小时看能不能返回,我听说可能是驱动检测网络并确定断开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我认为也不应该会超过一两分钟啊。

可能是fox1999说的原因

网友:
要TCP自己检测到网络断了,那是要好几个小时了。对于服务器端的软件是不应该用死等返回的API,因有别的机制判别断线。

网友:
使用非阻塞select的方式来判断超时吧。

网友:
"对于服务器端的软件是不应该用死等返回的API,因有别的机制判别断线"
bigbee你好
除了用非阻塞方式以外,还可以用什么别的机制?能不能详细的说说,

网友:
谢谢黑炭头,用你的方法1把问题解决了
我在一些评论上看到:CE系统有个Bug,也就是,在网络出现异常时,recv(),ioctlsocket()等函数是不会返回SOCKET_ERROR的,recv()函数会永远等待
ioctlsocket()这个函数确实比较好用,不管网络出现异常还是在其他情况下,该函数都会返回的

黑炭头,你的QQ号是什么可以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