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对话框

楼主:
我用WTL开发界面,用DoMode()调用对话框,但用EndDialog(0)关闭对话框时出现错误。
显示IsWindow(m_hWnd)
这是为什么 请教高手

网友:
请贴出你的代码。
或者对比wtl自带的对话框的sample检查问题。

百分之百是你的代码里有问题。

EndDialog(0);后直接return 了吗?
是不是又作了什么操作?

网友:
我return 了 但还是出错
这分别是返回和调用的代码:

LRESULT CNetWorkDlg::OnLButtonUp(UINT wParam, CPoint lParam)
{
        if (isOnReturn(lParam.x ,lParam.y) )
        {
                mouseUp(lParam.x,lParam.y);
                //Return
                EndDialog(0);
                return 0;
        }
....
}

LRESULT CMainDlg::OnLButtonUp(UINT wParam, CPoint lParam)
{
        if(isNetWork(lParam.x,lParam.y))
        {
                mouseUp(lParam.x,lParam.y);
                CNetWorkDlg netWork;
                netWork.DoModal();
        }
...
}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CNetWorkDlg中是否还有DestroyWindow, PostQuitMessage()

把他们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