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ftice调试驱动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softice调试驱动时,nms能加载成功,使用ctrl+d想察看.c文件程序但打不开。使用file *系统没反应。请教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u 函数名

网友:
不明白楼上仁兄的意思!麻烦请详解一下!

网友:
并且我在ctrl+d后,屏幕上提示:Symbol file "filespy" has no timestamp;and may be out-of-date! Retranslate the nms file with the latest tools to fix.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假设你要查看DriverEntry函数的代码,就在Ctrl-D之后输入u DriverEntry然后回车。
这个提示是说标号文件没有时间戳,可能已经过期了,你先试一下,如果不行可以重新生成标号文件。

网友:
我刚才试了一下,重新生成nms还是上面的提示。我用的是Driver studio3.2版中的softice,是版本低吗?

网友:
我把问题都试了一下,问题如下:u+函数+长度 显示:十六进制数 INVALIB
我使用Translation翻译显示:There is no translation required.F:\.....\sym is up-to-date.

这是什么问题呢,是程序的问题吗,在什么地方修改时间戳呢?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请高人指点一下吧!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给分析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谁能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