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决)2410自带网卡下载镜像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一块2410的板子,8900的网卡,以前没有问题,最近用DNW下载WinCE的镜像文件就不好使了。换了一台机器第一次好使,以后就都不好使,再换一台机器还是第一次好使,以后都不好使,很是郁闷!希望高手能给予解决!谢谢!
QQ:187150625
MSN:cxymxh@hotmail.com

网友:
这个好像是2410BSP中,处理网卡中断的代码有bug,你找到这段代码修改一下。

网友:
板子断电,再上电。试试。感觉你换机子第一次好使,以后不好用的就是因为换机子中间,板子断过电。

网友:
应该是bsp有问题啊,和板子的厂商联系一下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和关注,经过这两天的研究,现象更严重了,现在根本就不好使了。我把情况具体的说一下:网卡的灯是亮的,绿色的常亮,橘黄色的一闪一闪的。我是在EBOOT烧录完毕后,用DNW下载镜像的时候就停止了,程序提示:CS8900 is detected. CS8900_Init OK. Using Device Name:'SMDK24101862'然后就停止了,正常的应该继续显示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
我还有个疑问,嵌入式的网卡这么容易损坏吗?我就是正常的插拔而已。
还有就是能否是挑电脑的网卡呢?
我今天准备把原来好使的那台破电脑找到,再实验一次,不行我就只有找厂家调换设备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一般不会挑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