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转换字符串按16进制从串口发出

楼主:
字符串长度6位,转成6位16进制从串口发出,如123456 ,串口发送出01 E2 40 ,000011串口发送出00 00 0B
好心人帮帮我,谢谢啦

网友:
用无符号整型就可以了

网友:
这就是个算法问题,打个比方
unsigned char str[6],b[3];把str中的字符串放到b中去
b[0] = (str[0] - '0') + (str[1] - '0');
b[1] = (str[2] - '0') + (str[3] - '0');
b[2] = (str[4] - '0') + (str[5] - '0');
这样,把b作为要传的三个字节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上面朋友的解答,不过不是123456按照12 34 56 转成 0c 22 38这个样子的,是123456做为整型转成16进制1E240 然后前面补足0 按照3个16进数从串口发出01 E2 40,能再帮我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
BYTE temp[3];
temp[0] = 0x01;
temp[1] = 0xE2;
temp[2] = 0x40;
发送出去就可以了!

网友:
123456是例子。。。不是只发123456,是个随机的1-6位整数,1-999999

网友A:
char a[] = "123456";
int i = atoi(a);
unsigned char b[3];
b[0] = (i&0xFF0000) >> 16;
b[1] = (i&0xFF00) >> 8;
b[2] = i&0xFF;

网友:
不是特清楚,

网友:
串口只能收发字节型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ar a[] = "123456";
int i = atoi(a);
unsigned char b[3];
b[0] = (i&0xFF0000) >> 16;
b[1] = (i&0xFF00) >> 8;
b[2] = i&0xFF;

如果楼主的参数是整型的话,这个兄弟已经给出正解。

网友:
谢谢7楼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