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程序移植问题

楼主:
请高手指教一下,在REG51的头文件下能用,在52系列单片机的头文件下就不能用了,我该改什么地方的设置啊?主要问题出在sbit定义的部分。
另外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登陆论坛时在“两周内不用重复登陆”前打勾了不好使呢?每次都要重新登陆。

网友:
我用的单片机是W78E365,我对照了REG1.H和W78E365.H,后者包括了前者所有的内容啊而且相同的部分地址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头文件包含REG1.H能用而包含W78E365.H就不能用了呢?问题出在sbit oe=P2^7上,请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我的另一个头文件里的定义出了问题了。
现在谁告诉我一下这个论坛能记录账号自动登陆吗?以前是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不能了。告诉我我就结贴了!谢谢了啊!这20分很便宜哦速度来抢吧!

网友:
可以,两周内可以自动登陆,在登陆的时候验证码下面有个复选框,选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楼主 nianchao 的帖子:
请高手指教一下,在REG51的头文件下能用,在52系列单片机的头文件下就不能用了,我该改什么地方的设置啊?主要问题出在sbit定义的部分。
另外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登陆论坛时在“两周内不用重复登陆”前打勾了不好使呢?每次都要重新登陆。

这个不会影响的。

网友:
我以前选上那个复选框是好使的后来就不好使了,每天重新登陆好几次,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