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WINCE4.2 OS定制的问题

楼主(2008-03-28):
问个WINCE4.2 OS定制的问题
使用PB4.2自带的ARM4 BSP真的不能编译出NK.bin吗?
定制
WindowCE

网友A:
pb4.2带的有ARM4 BSP这样的东东吗?
BPS应该是针对某种主板的,比如smdk2410,我从来没见过ARM4 BSP这样的东西。

网友B:
兄弟说的对,我的PB4.2里就是你说的SMDK2410 BSP,但是当我选择这种BSP的时候为什么不能
编译出NK.bin呢?

网友C:
是不是PB4.2 里自带的SMDK2410 BSP真的就不能编译出NK.bin呢?

网友D:
那,为什么X86体系结构的都可以编译成NK.bin呢?

网友E(2008-04-30):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F:
你好好看看哦!是有法编译出来的哦!

网友G:
怎么会呢,设置正确吗?按照说明文档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