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BOOT和VIVI的bootloader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WINCE启动内核的方式有:bootloader(vivi)和eboot(bsp自带)
现在我想从WINCE42升级到wince50
可是boot这还不了解
请问:
1、bootloader(vivi方式)的跟BSP中自带的eboot有关系吗?也就是说我如果拿开发板的bootloader(VIVI)来修改是否也需要改动BSP中  的EBOOT?
2、在WINCE42下我们用EBOOT的方式引导内核,在EBOOT中添加了USB下载方式等,如果修改WINCE50下BSP的EBOOT会不会很麻烦??
   需不需要修改Kernel中的汇编程序,因为在EBOOT中include“Kernel”中的一些汇编程序,而WINCE42下的Kernel中的汇编程序与WINCE50下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
vivi和eboot都是一个bootloader,主要功能也是一样。选择其中一个就可以了。不过一般来说eboot是“纯正”的wince下的bootloader,vivi在linux下用的比较多。所以在wince下用vivi的话,可能要做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