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直接进入SD卡目录!

楼主:
我想点一下一个按钮就直接进入SD卡的目录下,用程序该怎样实现呀?谢谢了!

网友:
说清楚些,sd卡的驱动写好了吗?是的话太简单了

网友:
就是我打开EXPLORER进程的同时直接进入SD卡目录了,就不用从我的设备开始点击进入了!

网友:
测试是可以打开U盘和SD卡的,我一直都用这个函数,ShellExecuteEx,怎么用你搜索一哈,很简单的,就是一些参数,你看看也好!

网友:
老兄,能不能贴点代码出来呀!谢谢了!

网友:
直接用CFILEDIALOG类就可以了

网友:
用对话框类函数

网友:
弄个指向卡的快捷方式放到启动里面

网友A:
快捷方式一定要放到启动里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捷方式一定要放到启动里面?呵呵

我也想这么说,呵呵

网友:
SHELLEXECUTEINFO exeinfo;
ZeroMemory(&exeinfo,sizeof(exeinfo));
exeinfo.cbSize = sizeof(exeinfo);
exeinfo.lpVerb = L"open";
exeinfo.lpFile = TEXT("\\SDMMC Card");
exeinfo.hwnd  = NULL;
exeinfo.lpParameters = NULL;
exe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exeinfo.nShow = SW_SHOWNORMAL;
::ShellExecuteEx(&exeinfo);

网友:
SHELLEXECUTEINFO exeinfo;
ZeroMemory(&exeinfo,sizeof(exeinfo));
exeinfo.cbSize = sizeof(exeinfo);
exeinfo.lpVerb = L"open";
exeinfo.lpFile = TEXT("\\SDMMC");
exeinfo.hwnd  = NULL;
exeinfo.lpParameters = NULL;
exe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exeinfo.nShow = SW_SHOWNORMAL;
::ShellExecuteEx(&exeinfo);

网友:
代码已经有人贴了啊,我就不用再贴啦!注意这个exeinfo.lpFile = TEXT("\\SDMMC"); 注意名称用自己系统上显示的,就结了,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