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hellexcuteEX问题

楼主:
我想要用shellexcuteEX来实现打开CMD,输入这样一行代码:CEMGRC.EXE /S /T:TCPIPC.DLL /Q /D:10.100.148.124:2777
然后还要输入回车,应该怎么用?很急,对了给全分,PS:我是要在EVC下面做这个程序.

网友:
把这句话 CEMGRC.EXE /S /T:TCPIPC.DLL /Q /D:10.100.148.124:2777  放入到文本文件里,改后缀名为.bat

然后通过shellexcuteEX 来直接加载这个bat文件,就OK了.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启动一个带命令行的程序,不通过cmd还是有其他方法的。
1\
PROCESS_INFORMATION stProgressInfo;
CreateProcess(_T("CEMGRC.EXE的绝对路径"), _T("/S /T:TCPIPC.DLL /Q /D:10.100.148.124:2777 "), NULL, NULL, NULL, 0, NULL, NULL, NULL, &stProgressInfo)
CloseHandle(stProgressInfo.hThread);
CloseHandle(stProgressInfo.hProcess);

2\
PROCESS_INFORMATION pi;
memset(&pi, 0, sizeof(PROCESS_INFORMATION));

SHELLEXECUTEINFO shinfo;
memset(&shinfo, 0,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 SEE_MASK_FLAG_NO_UI;
sh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info.lpVerb = _T("Open");
shinfo.hwnd = m_hWnd;
shinfo.lpFile = _T("CEMGRC.EXE的绝对路径");
shinfo.lpParameters = _T("/S /T:TCPIPC.DLL /Q /D:10.100.148.124:2777");
shinfo.nShow = SW_SHOW;
BOOL bRet = ShellExecuteEx(&sh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