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DEVICE驱动问题

楼主:
我的USB接到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设备,但是看不到盘符.如果用activesync也连不上去. 发现老是发生"end of bus reset"这个中断,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
看看你的BSP配置,现在用的是什么功能,对应的驱动是否正常加载了!

网友A:
USB驱动的问题吧,找找USB的驱动,在INIT当中打一下LOG看看是不是INIT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驱动的问题吧,找找USB的驱动,在INIT当中打一下LOG看看是不是INIT起来了。

驱动是INIT起来了,驱动能加载,就是不知道驱动什么地方有问题,USB协议搞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