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 如何得到视频文件的信息?比如"MPG"、"AVI"等嵌入式常用视频格式?

楼主:
EVC下 如何得到视频文件的信息?
比如"MPG"、"AVI"等嵌入式常用视频格式?
我知道MP3可以通过读ID3信息得到,但视频文件就不知道了
我希望得到该文件的如下信息
1、视频的分辨率,宽、高为多少像素?如768×576.
2、持续时间
3、帧速率
4、数据速率
5、音频格式

等等,我的目的是显示该视频文件的相关信息,越多越好

网友:
去研究"MPG"、"AVI"等文件的格式,这个和EVC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看看媒体播放器的接口,应该也会有收获的,不是跟EVC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需要了解这些媒体文件的格式标准,进而进行格式解析。可以看看《常用多媒体文件格式压缩标准解析》一书。

网友:
如果要从解析文件格式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网上有人说可以通过ffmpeg.exe读取信息,我用的是TCPMP,我是希望单击列表选项时,显示文件信息,
双击文件时,调用TCPMP来播放视频,TCPMP播放的时候是可以查到信息的,难道我要分单击、双击来调用两次TCPMP?

网友A:
如果tcpmp可以显示其信息,那么说明tcpmp里面有解析的代码,你找到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tcpmp可以显示其信息,那么说明tcpmp里面有解析的代码,你找到它就行了。

是的,看TCPMP代码,虽然工作量比较大。

网友B:
又是TCPMP。。这个万恶的东西。。。。TCPMP可以读取文件内容的。他原始的就带了。你看看代码可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TCPMP。。这个万恶的东西。。。。TCPMP可以读取文件内容的。他原始的就带了。你看看代码可以知道

其它万恶的东东,都没有开源,只好看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是TCPMP。。这个万恶的东西。。。。TCPMP可以读取文件内容的。他原始的就带了。你看看代码可以知道

其它万恶的东东,都没有开源,只好看它。

这个万恶的东西,其实还是挺可爱的。

网友D:
TCPMP中的splitter模块就是实现对媒体文件的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TCPMP中的splitter模块就是实现对媒体文件的解析。

正解

网友:
根据你选择的播放器来定 如果你用 DirectShow ,那么 DirectShow 里面专门有个接口来获取相关信息。
如果你用 Tcpmp,那么参看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