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怎么实现这样的界面?给高分!

楼主:
我要做的是个MP4的UI,这里没办法贴图,我给个链接,http://www.idoodoo.com/ui-design2.asp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UI是怎么实现的?
主要是实现上面的两个图的效果,以前没做过上层的东西,这两天看了些资料,还是有点迷糊,有一下几个问题:
1、左上角的图里的功能需要背景图透明,通过按键上下选择,选中的项ICON 及字体要有变大凸起的效果,背景是透明的
   要用什么控件来实现呢?ClistCtrl?ClistBox?还是其它?
2、右上角的图,假设点选的一首歌播放,怎么实现显示歌曲的信息,比如:歌曲名:作者:专辑:等等?另外,用什么实现
   歌曲播放的进度条显示呢?

请大家给些建议,指点一下方向,我是在是六神无主了!老大要求6月初要搞定,我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有信息给透露一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UI设计也不是很熟悉~

1.我觉得用CListCtrl吧,选中的时候处理下OnPaint重绘

2.进度条根据时间百分比来实现,也是不断的刷新界面吧
  歌曲信息要根据具体文件格式来显示

网友:
列表到可以ClistCtrl实现,也是要自己重载的,重新画,挺麻烦的。

如果不贴图,实现不了的。

最简单也是最笨的方法,通过CWnd继承,自己利用GDI画,还是贴图的,特别是背景处理。

网友:
我用ClistCtrl加了选项和ICON,选中项在被选中的时候是蓝色的,而且是不透明的,要想
使被选中的项有凸起效果(字体也要变大)的话,是否得需要在DrawItem中处理呢?

网友:
在创建的控件上,加上BS_OWNERDRAW风格..在WM_DRAWITEM消息上LOAD你要的图或自己画的图

网友A:
你没有说你的系统,既然在这儿发贴,那应该是wince的系统吧,用wince是最容易实现的,我们的项目是做一套shell界面,我用的是API,不建议用MFC,不然后期遇到的问题会愁死你,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说,说下你希望解决的按键问题,解决方法有两种,如果你用按键透明的方法,就不用创建子窗口了,直接在主窗口上判断鼠标位置,如果移动到按键位置时,立刻刷新图片,换成有突起效果的图片,然后显示,就可以,至于透明,用TransParentBlt函数就可以,不过效果可能不一定好,所以我没有采用这种方法,我用的是直接创建子窗口,然后在子窗口位置显示图片,这样完全看不出割取图片的痕迹,当鼠标在子窗口移动时,将图片换成突起装的,背景不变,这样效果非常好,,不过有一点,由于用的是BMP图,资源比较大,如果需要可以用JPG来代替,关于JPG图片的显示我的博客里有篇专门讲这个,可以参考,就说这么多了,许多问题还是要做的时候才能碰到,不过都不难,相信花点时间都可以解决。

网友:
这要用到透明控件了.你找找吧.

网友:
用的是wtl。
1、list,我是用listview实现的。自己画。
2、button,用网上的cebuttonset实现的,从www.codeproject.com上下载的代码改编而成。
可以显示icon,也可以显示bmp,不同的效果就是切换几个图

3、获取歌曲信息不知道。
4、进度条,没有处理过图片的。但是可以考虑自己填色,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它的效果。

网友B:
都是贴图实现的.我才做了几个和这个差不多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说你的系统,既然在这儿发贴,那应该是wince的系统吧,用wince是最容易实现的,我们的项目是做一套shell界面,我用的是API,不建议用MFC,不然后期遇到的问题会愁死你,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说,说下你希望解决的按键问题,解决方法有两种,如果你用按键透明的方法,就不用创建子窗口了,直接在主窗口上判断鼠标位置,如果移动到按键位置时,立刻刷新图片,换成有突起效果的图片,然后显示,就可以,至于透明,用TransParentBl…

网友:
贴图吧 ,歌曲名:作者:专辑:等等?这几个在解析音频的时候都可以读出来的,你可以查查标准,都有接口的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我现在已经实现了主界面的效果,我是派生clistctrl子类mylistctrl,然后在DrawItem函数里面实现的,选中Item凸起的效果是通过贴图实现的,而字体变大我通过CFONT来修改字体大小实现,但是感觉BUG多多。

网友:
另外还想问问大家1个问题:
问题:如果我的主界面中的ITEM有三项:分别是MUSIC、EBOOK、FM.那么我通过上下键选择到其中一项后进入的话,
       我应该从新搞个对话框呢还是怎么做呢?  我想做成进入MUSIC后,界面风格是跟主界面是一样的,
       但是里面的item项多了,有ALL SONG、paly List、random、repeat、return等。

网友:
能不能跟指点一下,您是怎么实现的呢?

引用 网友B:
都是贴图实现的.我才做了几个和这个差不多的软件!

网友C:
刚完成楼主的全套程序。。900行。。

但楼主结贴了。。。浪费分也不给别人,,,BS楼主人品。。。我就不告诉你。。想要的把EMAIL留下。。发源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完成楼主的全套程序。。900行。。

但楼主结贴了。。。浪费分也不给别人,,,BS楼主人品。。。我就不告诉你。。想要的把EMAIL留下。。发源代码

老兄、误会了,是不小心点错了,丢了分。

我是初学,很想要个程序来参考,如果你能给我发一份参考最好了,haly-5478@sohu.com

网友:
我也刚开始要做这个,希望有份源码参考最好
zhengguodu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