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请教高手WINCE问题

楼主(2008-07-10):
请教高手WINCE问题
我把一个windows应用程序(VC)移植到EVC上面,编译出现下面问题: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Nb30.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在windows下编译正常,哪位高手能给我解答啊,万分感谢
error
file
include
windows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程序中用到了#include "Nb30.h",难道WINCE下不支持这个头文件,要怎么修改啊,郁闷

网友B:
先看看你的Nb30.h在哪吧,EVC下的环境配置和VC上的很不一样,而且如果你还有lib文件就更麻烦了,需要重新编译生成
VC的东西一般都不能拿来就用的

网友C:
Nb30.h在VC安装目录下的VC98文件夹里面,lib文件怎么样重新生成啊?
我以前从没搞过这些,这两天才开始将一个项目从VC移植到WINCE,工程在VC上能跑起来的,搞完这个我不会再搞wince方面的,希望大家能给我一点有用的建议,万分感谢。
注:该项目没有用到MFC编程,win32程序

网友D:
既然在vc的安装目录下,估计你是无法使用了,
lib文件重新生成?除非有源程序。
建议你了解一下Nb30.h对应的功能是怎么样的,看看有没有可以替换的吧。

网友E:
evc没有nb30.h这个文件,也不支持NetApi,所以你要替换这部分的代码。

网友F:
多谢大家的建议,谢谢了,虽然分不多,见者有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