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下不能访问优盘的问题

楼主:
 本人在vxworks5.5.1下需访问优盘 把usb组件相关组件加入后能够识别出优盘"/bd0",但是不能访问如执行 ll "/bd0"  就返回Can't open "/bd0". value = -1 = 0xffffffff
执行usbBulkShow能显示
Node ID 0x2
  LUN #0
    Vendor Info            : Generic
    Product ID             : USB Flash Disk
    Product Revision       : 7.76
    Number of Blocks       : 2072576
    Bytes per Block        : 512
    Total Capacity         : 1061158912
此信息我优盘的信息相符
执行dosFsVolFormat "/bd0", 0x10 返回value = -1 = 0xffffffff
在vxworks加载时USB的驱动都正常加载没有返回错误
我的优盘为USB1.1
环境为tornado2.2.2.1 ,BSP用的pcPentium
请大家帮忙分析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很明显文件系统还没有正确绑接上去。
devs能看到设备,并不代表都好了,只要设备加入到io系统,iosDevAdd()调用过后就能看到设备的了,哪怕具体的设备驱动根本不能用也能用devs看到的,但设备不能用。

网友:
那没有正确绑接上去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还望提示。。。。 谢谢

网友:
Node ID 0x2
  LUN #0
    Vendor Info            : Generic
    Product ID             : USB Flash Disk
    Product Revision       : 7.76
    Number of Blocks       : 2072576
    Bytes per Block        : 512
    Total Capacity         : 1061158912
从这些消息来看,USB mass storage 指令至少有一部分是已经正确执行的了。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太好说。建议重新编译usb的库,加上debug信息编译,源文件里面有相应的宏,定义了就可以了。然后使用make CPU=pcPentium TOOL=gnu 这样的格式在src下usb相应的子目录中编译。
另外,可以换几个不同牌子的U盘试试看。vxworks版本较低的usb驱动,对U盘支持不是太好。

网友:
估计是dos文件系统绑接的问题,具体的就要调试慢慢查了

网友:
请问你的优盘识别加入的组件除了UHCI, USB HOST Stack,UHCI Init,USB HOST StackInit,USB Peripheral Stack ,Mass Storage-Bulk,和Bulk Mass Storage Init外还有其他的组件么?我的怎么识别不了呢?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