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手机开发的流程~~~~~~

楼主(2008-03-27):
请教各位关于手机开发的流程~~~~~~
如题~~~~
手机开发

网友A:
我们这边做3G 手机软件 现在大部分公司都是做的原型开发 基于一个版本 根据需求的变化做相应变化,因为项目一般情况下都比较紧张.
一般是项目下来之后,确定需求,内部划分模块,概要设计,代码实现,伴随单元测试.需求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