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计算一下D8255的三个口地址!!!

楼主:
现在我的硬件连接是这样的:单片机(89c51)的P0口接数据口,p2.2   p2.3   p2.4  P2.5 分别通过锁存器接到8255的 A0 A1 RESET CS,请问端口地址如何计算,如 PB XBYTE[????] 地址怎么算!!! 搞了三天时间了,还是弄不出来!!!

网友:
p2.0 p2.1 p2.2 p2.3 p2.4 p2.5
x     x   0-1  0-1   0    0

p2.2 、 p2.3 形成地址!

xx00 00xx
xx01 00xx
xx10 00xx
xx11 00xx
都是8255的地址!

网友:
还是不行,看来是硬件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
1)、没有特殊应用的话,8255的reset直接接到 89c51的reset引脚
2)、按你的接法,reset=1 cs=0 假设*=0的话
p2:               p0:
7 6 5 4  3 2 1 0  7 6 5 4  3 2 1 0
* * 0 1  0 0 * *  * * * *  * * * * A口    2000h
* * 0 1  0 1 * *  * * * *  * * * * B口    2400h
* * 0 1  1 0 * *  * * * *  * * * * C口    2800h
* * 0 1  1 1 * *  * * * *  * * * * 控制口 2c00h

3)、自己不是很熟的话,先找本书看看,按书上的接呗

祝你好运^_^

网友:
纠正一下:
1)、没有特殊应用的话,8255的reset直接接到 89c51的reset引脚
2)、按你的接法,reset=1 cs=0 假设*=0的话
p2:                     p0:
7 6 5 4  3 2 1 0  7 6 5 4  3 2 1 0
* * 0 1  0 0 * *  * * * *  * * * * A口    1000h
* * 0 1  0 1 * *  * * * *  * * * * B口    1400h
* * 0 1  1 0 * *  * * * *  * * * * C口    1800h
* * 0 1  1 1 * *  * * * *  * * * * 控制口 1c00h

3)、自己不是很熟的话,先找本书看看,按书上的接呗

祝你好运^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