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问一个有关消息队列的问题
dandantcb
dandantcb

网友A(2008-11-02):
问一个有关消息队列的问题
这几天做相关项目的测试,有个问题不解:
在vxworks环境下有两个任务A和B,B的优先级高
B接收消息并通过驱动函数转发出去,消息队列中最大消息个数为500个,添加了流量控制,每转发3包个则延迟1个tick
而测试任务A我设定每向B发送20个消息(一个消息代表一个包)延迟1个tick,我觉得这样会造成丢包,因为A发送的速率明显比B接收并转发的速率要高,即使B的优先级高
可实际测试了一个多小时,却并没有丢包现象,哪位能解释下为什么,谢谢
测试
优先级

网友B:
1 这一个小时,A任务是否因为消息队列满而阻塞呢
2 看看A发送的包个数少了吗

网友C:
老兄,第一你可以看消息队列看有没有满阿,第二,再怎么算,你这样的发包,收包也不会有问题的,第三,我觉得你该了解msgQ的机理,因为绝对不会发生丢包这种事

网友D:
如果你往消息队列发送的时候的timeout够大或者是-1,就算测一年也不会丢包。msgQSend的时候,如果消息队列满了的话,它也只是被阻塞住而已,又不会丢包

网友E:
消息队列真的很好用!!!

网友F:
A的任务可能阻塞
msgQSend(TestMSGQId,MSGbuffer,sizeof(MSGbuffer),timeout,MSG_PRI_NORMAL);
那不是有timeout时间吗?
如果waitforever ,不就阻塞了
两外
B转发的处理速度是多少?这个速率和msgsend的比率是多少?我个人感觉msg的send和recive是比较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