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InitializeSecurityContext

楼主:
我将一个windows程序移植到wince下,在调用下面一个函数时出现了问题:
SECURITY_STATUS SEC_ENTRY InitializeSecurityContext(
  PCredHandle phCredential,
  PCtxtHandle phContext,
  SEC_WCHAR SEC_FAR* pszTargetName,
  ULONG fContextReq,
  ULONG Reserved1,
  ULONG TargetDataRep,
  PSecBufferDesc pInput,
  ULONG Reserved2,
  PCtxtHandle phNewContext,
  PSecBufferDesc pOutput,
  ULONG SEC_FAR* pfContextAttr,
  PTimeStamp ptsExpiry
);
在windows下的程序,调用上面的函数后,pOutput->pBuffers->pvBuffer指向的是一个78个字节的buffer,而在wince下,该指针指向的是一个69个字节的buffer,想请问一下,调用InitializeSecurityContext参数后pOutput填充的是什么,在windows下,这个78个字节的buffer里面是什么信息?

网友:
pOutput
[out] Pointer to a SecBufferDesc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pointers to the buffers that receive the output data. If a buffer was typed as READWRITE in the input, it will be there on output. The system will allocate a buffer for the security token if requested (through ISC_REQ_ALLOCATE_MEMORY) and fill in the address in the buffer descriptor for the security token.

看帮助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