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232CPE的小问题

楼主:
我用了max232cpe做了个串口烧录器,主要烧录STC51单片机,但是就是不行,我在max232里看到max232周围的电容用的是1u的,max232A用的电容是0.1U的,我想问一下max232可以用0.1u的电容吗?我的就是无法烧录,你们谁有完整的线路图给我个,谢谢。

网友A:
0.1肯定没问题,关键是下载前先冷启动,就是先启动PC端的下载,让其等待
下位STC连接,准备准备就绪后这时候才接通STC电源,剩下一切有下载软件完成。
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肯定没问题,关键是下载前先冷启动,就是先启动PC端的下载,让其等待
下位STC连接,准备准备就绪后这时候才接通STC电源,剩下一切有下载软件完成。
电路很简单的.

看看和pc的线路是不是接对了,txd,rxd接对没,max232的几个电压对没,然后主要下载程序的时候要冷启动

网友:
看看是不是买到了山寨片~

网友:
引用楼主 chuxuezhepuijkasdlgs 的帖子:
我用了max232cpe做了个串口烧录器,主要烧录STC51单片机,但是就是不行,我在max232里看到max232周围的电容用的是1u的,max232A用的电容是0.1U的,我想问一下max232可以用0.1u的电容吗?我的就是无法烧录,你们谁有完整的线路图给我个,谢谢。

可以的。
你检查路线是否正确,把TX和RX连起来,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命令,看看能不能接受。如果不能,看看TX和RX是否反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的stc单片机内部的程序被擦出了    不允许烧写 了
我恶魔呢上次买的 就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后来 换了stc才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