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扩展19根地址线的SRAM````怎么做?

楼主:
小弟课题实验,512K*8的内存,采用19地址线的SRAM,不想借用P1口,因为还有别的用处```关于页面管理的方法也不是很懂```

初步采用8255.但是没有什么概念```8155可以么?

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
8255没这个必要...其实很简单
从P3口拉3根IO出来,分别接在地址线A18,A17,A16上(最高位3根)
然后A18,A17,A16为000的时候,你的地址输出0~64K就对应内存的0~64K
但如果为001的时候,相应得地址就成64K~128K这段了。
比如地址0x1234,在A18,A17,A16为000时,具体表示:000 0001001000110100 ->地址仍为0x1234
同样地址0x1234,在A18,A17,A16为001时,具体表示:001 0001001000110100 ->地址为0x11234
A18,A17,A16的取值从0,0,0~1,1,1一共8种,也就是说可以让64K寻址的单片机扩大8倍寻址空间,当然就可以使用512K的内存空间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分页概念,其实很容易的~~

网友:
访问外部ram,就是把ram相应的地址线写入相应地址,然后配合一些读写时序(WR,RD,CS等),就可以在数据线上读写数据了,然后你就自己想要怎么用IO口实现这些功能吧

网友:
大哥,小弟正是口不够用,所以才不用P3和P1口的

听说有用74LS374锁存高几位地址的,我采用8255.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能够有充足的口使用

不过还是呀谢谢你给的思路

还有就是,关于RD WR 使能的时候,如何让分两次传输的地址同时有效,这个有点想不明白,赐教

网友:
地址是需要锁存的!

网友:
8位的单片机扩展超过64k的存储器确实比较困难,其实扩展是很简单,关键是扩展了以后怎么使用,分页后肯定要经过选通。这样你的ram操作起来是超级的不方便,不方便定义变量,不方便管理。。如果非要这样用,建议你对ram划分好了,对地址的操作要仔细,谨防地址重叠,别到时候自讨苦吃。

网友:
用P1口来参加扩展,参考读写256K rom,